没有电压,如何维修

楼主(2010-02-19):
一台MAG的17寸液晶,EV727,不通电,拆开后发现保险断,还有几个电容鼓起,换上保险和电容,加电保险又烧了,再检查发现

整流管短路,0.22限流电阻开路,更换后加电,保险没有烧,但是没有12V 5V的电压输出,大电容有300V,203D6的8脚有300V,6脚有8V,其他脚没有电压,不知道下面查哪里呢?

网友:
前面既然有供电了,那么就应该查后级电路,开关管及电路控制电路。

网友:
赞同,6脚有电压应该说芯片已经工作。查下后级部分看看。

网友:
启动供电,持续供电,开关管,这几路正常不?

网友:
203D6坏了。。。。。。。。。。。。。。。。。。。。

网友:
学习中………………,如果修好了 ,还望楼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