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T41开机停在开机画面不动了。

楼主(2010-02-19):
一台IBM T41开机停在开机画面不动了,进入不了BIOS,我拆了光驱和硬盘,不行,去掉触摸板,不行,去掉无线网卡还有以前一些设备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新手,望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触摸板

网友:
是那个什么小芯片的问题,南桥边的 型号忘了·通病来的

网友:
什么芯片?什么样的?是集成的吗?

网友:
24rf08cm 93c6eb 其中一个是管网卡地址的 一个BIOS密码的

网友:
试一试按南桥开机,可能南桥虚焊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再换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哦

网友:
看一下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这鸟机器南桥就是悲剧,还有人耍酷单手拿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