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速配 5718V(增强版)开机竖条花屏高手指点!!

楼主(2010-02-19):
开机竖条花屏,我不太懂显卡不知道电容丢失能否引起花屏,我看见显卡右上角掉了一个固态电容,它旁边还有一个我想应该和它一样,不知道固态电容能否用普通电容代替,我把电容发上来大家看看,用笔画的大家看看是什么型号和多大容量,应该用什么普通电容代替。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显卡换了电容没有用,你要查显存和GPU

网友:
可以用普通型号的电容换的,

网友:
你补上 试试吧
用软件测试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如果显存有问题可以卸掉不用吗?

网友:
怎么测?是把显卡显卡插到主板上用软件测吗?

网友:
开机竖条花屏进系统后颜色放到8不花放到32就就花屏,而且散热片上起热非常快,请指点!!!!

网友:
坛子里有软件下载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复~ 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