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V-E之北桥供电

楼主(2010-02-19):
一块华硕A8V-E主板,北桥的一个供电场管供电为1。37V,这个供电在插上CPU四口插头时就没有,不插时就有。有的时候主板的复位也正常,北桥工作(发热);
    跑线这个场管是到LM324控制,而这个LM324的正极基准电压输入是ITE8282P 这个时序芯片的15脚,也就是说插CPU供电15脚就没有输出,不插就有1。37V,修到无思路了,请各位兄弟帮忙

网友:
8282坏了,根据时序应该能找到故障。

网友:
8282就是换过了,确定是好的,因为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另外一块是硬盘不认,IDE口的也装不上系统,南桥多点,所以想搞这块

网友:
把中间那二个MOS管换了,那二个管很容易坏,

网友:
把管子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