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1G显示器,打开显示明基LOGO或开主机显示主板LOGO后黑屏。

楼主(2010-02-19):
明基FP51G显示器,打开显示明基LOGO或开主机显示主板LOGO后黑屏。
开主机显示主板LOGO后黑屏,查看滤波电容没问题。迷茫中。求解

网友:
这个是高压保护的原因!!查电源一体板

网友:
2楼说的没错,可以这样试试。
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网友:
应该是高压保护,查一下反馈电路。

确认没问题照楼上的去掉保护。

网友:
BENQ的高压电路爱虚焊, 先加焊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