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了开机保险和击穿那个三极管

楼主(2010-02-19):
请问各位高手,一般电源烧了开机250V保险和击穿那个三极管,我将其保险和三极管换上去插电源线还是烧,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请问一下高手是哪里短路??第二次插电保险好象没穿,三极管被击穿了两个引脚.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呢??高手

网友:
开关管 和 大滤波电容 都要看看啊

网友:
那两个大电容,没发现爆容,请问各位高手,开关管在哪里??

网友:
电源管、限流电阻、电源IC等,,,,
如果最基本的开关管都不知道在哪里,,,那还是先学习基础吧,,,,之后再来修这电源吧

网友:
散热片上的两个晶体管即为开关管,此管必有一只烧毁。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电源管、限流电阻、电源IC这些怎么测量,测量的正常阻值是多少,这些管用什么字母表示.忘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电源里面是不是这三个管是电源的开关管,其中我有万用表蜂呜档第一个测出接近0欧,第二个和第三个测出500-600欧之间,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第一个被击穿了??

网友:
短路的那个就是辅助供电功率管,和那个小管一起工作的,小管爆了,大官多数也有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K2625管可以用K2645管代换吗??

网友:
N沟 600V 9A 50W,可以代换,不过换上前要把大管外围的电阻和二极管都表测,肯定都有损坏的,不然管一上去就会再烧 ,小管用C945代换就行,光偶和TL431精准电源IC也有可能损坏,都测一下,这样这个电源一定能修好

网友:
啊IC也坏啊,大管在哪里??

网友:
参考电路图纸,请看看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电源里面是不是这三个管是电源的开关管,其中我有万用表蜂呜档第一个测出接近0欧,第二个和第三个测出500-600欧之间,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第一个被击穿了??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辅助电源管,烧了,要换

网友:
那你说的电源上有两个IC,电源IC怎么测量?和大管在哪里??忘高手指点

网友:
电路图上 U4就是光偶啊,这都不知?保险管左边4脚长形那个,TL431是个三极管形式,有些电源没采用,就例如上面的电路图就没TL431,他们说的大管就是你测量的那三个管

网友:
那U4光偶什么意思呢??现在我要怎么修,是不是换了那三个管,的第一个击穿的那个管

网友:
N沟 600V 9A 50W,可以代换,不过换上前要把大管外围的电阻和二极管都表测,肯定都有损坏的,不然管一上去就会再烧 ,小管用C945代换就行,光偶和TL431精准电源IC也有可能损坏,都测一下,这样这个电源一定能修好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3339-1-1.html我都说了修法了,你看不明吗

网友:
单换辅助电源管K2625可能会再烧,测一下外围元件再装上

网友:
光偶和TL431精准电源IC有可能损坏,用万用表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