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sc 47n254这种封装形式的芯片如何焊接呢

楼主(2010-02-19):
io芯片,这种也叫bga封装吧?

高手们都是怎么更换的?

是不是也要bga焊机?

网友:
是的,你说的没有错

网友:
不用BGA机吧,我都是直接用风枪吹的,把风枪的头拔下来

网友:
1.需要工具—置锡网,锡浆(通讯市场有)。2 重置锡球(用锡浆) 3 对准 芯片 加焊 (风力别太大)

网友:
大家是把风筒的头取下来吗...我都是不取的,直接转着圈子吹...哪种比较好啊.把头取下来会容易取一点???

网友:
把头取下来温度会更均匀

网友:
直接拿风枪去捞它~把温度和风速调好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了,用锡浆就行,不用锡球吧?

还有植锡的钢网是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