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0-02-19):
四天前机器进水,无法点亮。
后可以点亮工作正常,今天发现点关机后保存退出自动重启。
更换电源 内存
检查板子没有腐蚀
检查reset排线
仍是此现象
不知道该怎么检查了
请指教

网友:
查一下SLP_S4  SLP_S5信号   这种情况一般是SB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跟IO是否有关系呢?

网友:
南桥管显示的哦 大家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