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0-02-19):
有一台HP机子开机不定时死机,经检查电源风扇不工作所致,考虑更换一个电源风扇。但更换之后风扇还是不工作。麻烦高手判断一下故障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可以打直联接到电源上去,,

网友:
这个电源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是风扇不工作,经检测风扇是好的。但是不工作,接风扇的电压也不够9V,接下来应该检测什么地方?

网友:
忘了说了,是HP台式机上面的。

网友:
可以直联接到12V电源上去

网友:
温控部分故障吧。
你查查看风扇是直接接12V还是接温控电路输出。如果是接温控电路的话,改接+12V会有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