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主要工作条件都正常还是挡00的问题!

楼主(2010-02-19):
如题,自己之前也遇到过不少,如这板冠盟GMV266E,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有了;内存供电,时钟都测试过了,正常的;AGP的1。5V也有了;BIOS也刷过了(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测试BIOS工作是否正常,只知道VCC 5V有了,请高手指点);用频率计测过CPU、DDR、PCI、AGP的时钟都是对的;按压芯片组的方法也用过,都不灵!
像这种故障的板,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哎!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主板,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是空焊,用手压是不管用的,只能加焊。

网友:
试压下CPU......看是否CPU座空焊...不是就量CPU到北桥和北桥到南桥之间的AD线.

网友:
你先查CPU复位出来了没,出来后就打CPU到北桥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