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本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10-02-19):
本人有本一个,桥:le82gm965 CPU:t7100 内存:2G ,某一天,正在用的时候,电脑突然断电,其后就无法开机了,具体症状如下:
1、主板可以加电,电源灯常亮
2、内存、CPU经过放到别的机器上测试没有问题!
3、按开机按钮时,电源灯亮后,硬盘灯只闪了一下就不亮了;屏为黑,不显示任何内容!(桥和CPU均有温度,CPU风扇工作正常)
4、由于本人属于菜鸟,对维修知识不太懂,只是用万用表测了一下U附近的几个贴片电感(下图中红圈处),发现有一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接近0,其余的几个均比较正常,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电感有问题了!附图如下

网友:
不是那个电感有问题,是那电感的电路出现问题。。。
有可能是前级,也有可能后级。自己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有可能是桥有问题吗?

网友:
你把CPU取了测它对地阻值就不会那么小了````

网友:
把电感的一边焊出来在测试下阻值,正常的话换显卡

网友:
5楼说的有道理,你可能是没有拆cpu测量的阻值

网友:
最好不要在路测试电阻,本来电源对地的阻值就小些,几百欧以下,万用表误差再大点,就没法判断了;先取下可拆掉的件,CPU,Memory,Hard等,再试试能不能测试出,还不行,找个相似的图纸,让修家电的帮忙看看,主要是先查电源.

网友:
把CPU等的都拿掉了,阻值还是很小!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