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R.RM3331B通用驱动板刷程序问题

楼主(2010-02-19):
乐华R.RM3331B通用驱动板刷程序时遇到了问题:

     乐华R.RM3331B通用驱动板,主控是RTD2533VH,MCU是RTD2120L。编程器用的是LCD-ISP-TOOL(见图)。写入的程序文件是:LTM170EU21_DO8L_1280X1024_7KEY_A_RM3331.gff。烧程序的软件用的是:G.M.I MCU ISP V3.2 支持GFF。
      程序烧写完成后提示“success"成功,然后“滴”一声,按键板指示灯灭了。然后再通过按键板的on/off开关再也开不了驱动板了。刷完后我是没连高压板、屏,只用驱动板连上按键板试的,后来连上屏,高压板也试了,启不动!后来按厂家提供的办法,将MCU的四个脚两两短接然后再刷,说是不论成功与否都可以还原到出厂状态,这次我换的这个文件刷的:CMO17_DO8L_1280X1024_5KEY_NA_RM3331.gff,刷到90%的时候提示失败,然后将驱动板还原,再上电开,还是开不了,指示灯不亮。再在正常状态下通用板不开机的情况下刷了次这个程序文件,提示刷写成功了,但还是老样子,通用板按开关键后指示灯不亮。又重复试了下还是不行,晕了!
      不知有哪位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或是有相关经验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觉得应该多换几个程序一直刷,应该能亮,只是时间的问题。

刷的时候看下屏的型号。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用RM3331时也出现了,后来退回换一个其他的。上家说是刷写错文件了。具体如何处理,上家没有说。

如果你不是改屏,屏上也有LVSD接口,没有必要用RM3331,这个是多接口的,还贵。可以用RTL2025等只有LVSD接口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用RM3331时也出现了,后来退回换一个其他的。上家说是刷写错文件了。具体如何处理,上家没有说。

如果你不是改屏,屏上也有LVSD接口,没有必要用RM3331,这个是多接口的,还贵。可以用RTL2025等只有L ...
引用 网友A:

我用RM3331是为了点屏,如果是改的话肯定是用其它便宜的LVSD的通用板了。刚开始学液晶显示器的维修,修好了几台其它问题的液晶显示器,这次这台我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便想用通用板点屏试下,以前没刷过驱动板,没想到第一次刷便遇上了这个问题!

网友:
恭喜你!!!你的驱动板应该没有用了,除非换芯片。

网友:
提示程序刷写成功 说明程序写入了,但程序是否对应这板呀,,,,如果程序与这板不适合,,,当然就不能开机的

网友:
提示程序刷写成功 说明程序写入了,但程序是否对应这板呀,,,,如果程序与这板不适合,,,当然就不能开机的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卖驱动板的商家提供的,应当是没问题吧,而且文件名上面都标了RM3331的字样的

网友:
程序肯定不对

网友:
我有一次刷2023的板子也是刷黑了,后来量板子上的电压发现有一个稳压管的电压不对,应该是1.7V,结果只有1.4V,焊下来找不到一样的元件就把它又装上去,结果电压正常了。可以刷程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的?

网友:
如果提示刷写成功,,,程序也对的话那就应当亮了,,,
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1 程序不对 2 板本身硬件有故障
如果你这是新板的话,,那程序不对是可能的

网友:
多谢楼上兄弟们的分析!我再换几个程序刷下试试看。

网友:
在刷下试下吧

网友:
3331的板程序烧错和编程器设置错误都会烧死的,以前有位师傅曾经说过把芯片拆下来到别的板上烧录再还原到原来的驱动板就好了,我也试过那种办法,是可以的,你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