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液晶

楼主(2010-02-19):
各位师傅好 我的一个优派VA1912WB 19液晶 通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没显示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 有谁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高压板上的电容你看看,线圈你加焊下

网友:
一看就是个客户,不告诉你!职业道德!

网友:
我不是客户 我是修家电的 才介入电脑

网友:
客户说是 正用着就成这样了

网友:
你找一块高压板试下,一般都是高压板坏多

网友:
你就当跟修电视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