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放大电路原理?

楼主(2010-02-19):
本人在学习不少的基础知识。但就对三极管有点陌生怎么也学不清楚。主板上那种小的芝麻三极管。在电路图也看不懂。有是串在一起和并在一起功能是什么都不明白。请教下大家。有什么方法很快的学牢固它。看清这种电路。

网友:
大流控制小电流的器件,去找一本老的书来看看吧,知识得慢慢学,这个是没有快餐的。要是一两句话就说明白了,,,那不可能吧。

网友: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的清楚的,建议你找几本基础知识方面的书籍深入认真的学学,比如电工学第一册等,否则你会越看越没头绪。

网友(2010-04-03):
大流控制小电流的器件,去找一本老的书来看看吧,知识得慢慢学,这个是没有快餐的。要是一两句话就说明白了,,,那不可能吧。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器件吧?

网友:
看一下日本翻译过来的书,鬼子的书简单易学。简单的跟lz说一下:首先你可以认为三极管是个电杠杆,用很小的电流控制很大的电流。大电流(c极)的大小分三种情况:0,0~最大回路电流,最大回路电流。分别对应三极管 截止,放大,饱和。不要深入研究太多,对于维修,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给B极一个控制电压,控制它的导通程度,就像可调电阻一样来使用它!!!

你不用去研究那么深,只要懂它的作用和用法就OK了~~~

网友:
对电子元件的了解 是技术上升的另外一个层次

网友:
放大管 一般是三极管和晶体管   分不同的组合成不同的形式  你可以看看“电子技术”这本书里讲解...会很清楚的...

网友:
看一下日本翻译过来的书,鬼子的书简单易学。简单的跟lz说一下:首先你可以认为三极管是个电杠杆,用很小的电流控制很大的电流。大电流(c极)的大小分三种情况:0,0~最大回路电流,最大回路电流。分别对应三极管 截 ...
引用 网友B:

——这位师傅能否介绍一下“看一下日本翻译过来的书,鬼子的书简单易学”这本书的书名,或哪有下载么?

网友:
一般了解就可以搞维修的了。当然深入就更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