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用RT9214代换RT9202?

楼主(2010-02-19):
ONDA N61G   不走码  , 判断RT9202坏  ,  打算用RT9214换 .  换后仍不走码 , 因2者7脚接法不同. 将原RT9202的7脚接到5V的电阻电容拆除后,   9214的7脚悬空了 , 仍没驱动输出 ,  不知为何, 即使接30K电阻到PHASE端也无效 .  但测量9214的7脚电压后 ,1.2V电压就有了 ,复位后可走码 . 关机后又要测量7脚电压才有1.2V电压 . 请大家帮助一下,  怎样修改电路才能用9214代换9202  ?   从其它9214应用电路看 ,  7脚是可悬空的 , 但现在却不正常 .

网友:
貌似应该没办法哦!

网友:
我曾在一杂牌主板上也这样试过不行。

网友:
我试了 确实不行  .   想不明的是,  单独从+5V处接入外加的5V电源 , 9214有驱动输出, 1.20V电压正常.  但开机触发,  则没驱动输出 .  测量一下9214的7脚电压 , 则有驱动输出了 1.20V也正常 , 可走码 . 关机又要测量7脚电压才输出电压 .   不知根本原因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