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CPU不工作,北桥发热,是不是北桥坏了??

楼主(2010-02-19):
请问下大家CPU不工作,北桥发热,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未必,如果是intel芯片组的话,先量一下芯片组供电

网友:
VIA的,GA-8VM533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有出来吗?VIA的在CPU未满足工作条件,会发烧,但不至于烫手(摸散热片)。

网友:
发热量高不..如果摸上去就烫手的话..应该是烧了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技嘉北桥供电容易坏,你查北桥旁边的3055看有么有输出1.5V

网友:
楼上 正解jjjj

网友:
感觉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 也许是电路中有短路 造成北桥温度过高 可能性就是场管

网友:
不放cpu,量一下北桥外围贴片电容两端阻值,如果有短路的,那有可能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