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北桥还能用吗?

楼主(2010-02-19):
从坏板上拆FW82830MP北桥时里面发出爆米花一样的声音,请问还能植珠使用吗?谢谢
使用

网友:
看看芯片表面起泡没? 还有芯片植株面起泡没 起泡一般都用不成了 没起泡植株试试了

网友:
上下面我都看过,看不到有起泡现象。

网友:
昨天做一个G86的显卡报废了一个,郁闷惨了。
植珠的时候接个电话,接了电话才发现芯片起泡了,打了阻值是正常的,不过装上去不能用。

网友:
植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个只有试一试

网友:
不能用了。830又不值钱,换个好了

网友:
是不是气泡了你没有看到阿玲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损坏的几率较大,最好能避免,反正最后没做成功,也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