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问这款风枪怎么样啊?能买吗?

楼主(2010-02-19):
型号: 852D+风枪
   类别: LED微电脑数码显示
   功率消耗: 400W
   气流类型: 无刷风机柔和风
   气流量: 120升/分钟(最大)
   温度调节范围: 100°C一500°C
   显示形式: LED数码
   手柄组件长度: 120cm
   机身尺寸: 12.4cm(高)*18.7cm(宽)*24.9cm(长)
   机身重量: 2.9kg
   噪音: 小于45dB

初学修理,想买个风枪,到淘宝看了下,那么多款,感觉这个还不错,
请教下前辈,这款风枪怎么样啊?可以买吗?谢谢
忘记发价格了,淘宝报价 239.00贵吗?

网友:
也一直想买个便宜的,偶尔用用,不知道这个如何

网友:
不贵 凑合用还是可以的 如果想用的长久点 就买个好点的牌子的风枪。买个便宜点的烙铁

网友:
我就是用这种,别买,不好用……,风太小,吹芯片特慢,不要买无刷风机的……

网友:
可以,我已用好久了,台机板卡都能解决。

网友:
用是很好用,温度很高,吹MOS很快,但是寿命不长,我们用的这个维修过一次了,手柄的发热蕊坏了,现在风枪的发热蕊好像也坏了,现在都换成AT的了单独的,就是现在的AT852D风枪吹MOS时有些费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基地09年11月份买的

网友:
作为新手用 应该还不错  物美价廉
当然和高档的是没有可比性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谢谢斑竹和楼上的各位兄弟指点,小弟明白了。

网友:
建议焊台和风枪分开买,不要买二合一的。。。。。。

网友:
这个买来无用,丢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