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原先高压条各个线的定义,想换个通用的高压条

楼主(2010-02-19):
大家帮我看一下原装板上的各个颜色应该是什么定义,谢谢。

原装板的线序,从上到下:
1、黑色
2、褐色
3、空的
4、红色
5、橙色
6、黄色
7、绿色

通用版的定义如下:
VCC:是高压条的主供电
GND:接地
ADJ:亮度调节
ON-OFF :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有图纸可以查到,没图纸不好认。

网友:
VCC接蓝色,ON接下面一根绿色,GND接红色,ADJ可不接

网友:
看一下我画的对不。

网友:
楼上的非常精准

网友:
高压版上  就那几个电压呀    你打一下不就晓得了

网友:
四楼的非常专业,你要改高压的话只要三条线就可以,1条接VCC  1条接地 1条接ON-OFF就可以了!ON-OFF接在屏上的VCC供电就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顶贴的朋友, 谢谢风行和尚和孟永升的详细介绍,看来应该都是OK的了,等通用板子到货了后我就试试看了。

网友:
很多高压板上的线多于四根,但一般分四种,一是供电,二是接地,三是开关,四是亮度控制。供电线和接地线很容易找出,亮度控制需要加电测,加上电后,按下亮度调节,如果测得哪根线上的电压有变化,这根线就是亮度控制了。这样四种线就可以分出来了。这四种线不能凭颜色分,不同厂商用的线颜色不一样,就是同一厂商生产的不同机器,有时用的线颜色也不一定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搞得好,我还正想问了,弱智的问一下,像IBMT5系列的那种高压板,是一个四方形的,怎么区别那些事高压,那些是控制电压了?哪位兄弟能结合图纸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
确定第5条线、第6条线 都是GND了,打算两根一起接到通用板的GND

确定第7条线、第8条线、都是VCC,也打算两根一起接到通用板上的VCC,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改高压条 一般亮度控制不改啦

网友:
两根一根应该都没有问题,只是供电的连线就好一些的线就行了

网友:
都不一样的  主要还是要自己量的

网友: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通用版分5-12V和12-19V的,你要在适配器供电的情况下测试一下原机的高压时多少V供电,否者容易烧高压板或者高压不亮。

网友:
主芯片是 MP1010BEM 的,好像是12-19V的吧,我订了条12-19V的回来。

用万能表能量吗,不会量呢,

网友:
4楼的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
太强了!图都做好了。只要把接地和供电搞清楚就好了!其他可以交叉试试!

网友:
一般只接三根就行了:

供电,地,开启信号。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特别是孟永升朋友,已经接上使用了,但是效果感觉没有原装板子的亮,这条子10元,原装条子60元,差价50,凑合着用了。

ADJ接上了,亮度调节的时候只有一丁点变化。

网友:
改高压条首先要看要该的机器高压是多少,来确定要用什么高压条,找到原来高压条的保险丝和接地,开机量一下就知道是多少伏的了,然后关键的是确定开关是那根线,就很容易改好了。

网友:
好贴啊,学到不少东西,各位高手多多交流啊

网友:
高手多已经解答啦

网友:
改高压条一般只改三条线就可以了的,供电VCC和接地GND还有ON就是开关型号。亮度一般都不需要去接的了。楼上的大师都很专业哈。呵呵!

网友:
这三条用万用表一打就知道了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