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加焊桥架构的注意事项(供参考)

楼主(2010-02-19):
近几天看了很多加焊桥架构的贴子。各有所长短,成功率有高低。我个人的看法:
    1.温度问题:一定要取得有铅与无铅的锡球溶点(前面我已用悬挂法试验取得锡球溶点时间)时间。这里的注意点是:风枪是852D400度,风挡是3,距离是0.5--1.0CM,风口是方形最大那个,手握风枪旋转为中速,这些因素以基本固定,但常温就不一样了,(前两天我问了一下:北方0下6--16度而我们常年在6--28度左右),所以这锡球溶点时间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试验取得。
     2.上下加温的问题:如常温在10--28度的的情况下不须要下加热。道理很简单:0.7MM的锡球在它溶点的基处上加3--8秒,PCB板既不会变形,芯片也不会炸。而下焊盘也溶了(这试验大家都可做)。这里的注意点是:桥下面一定要冲洗干净,加松香酒精液。
3.动桥的问题:这点很关键,对初学者来说是难题,而实际它并不难,在加焊前在桥下穿两棵钢丝在下面,防止动重桥使下面的球粘连。这里的注意点是:只要时间掌握的好不须要动桥,只要在桥上放1--3枚一元的硬币(根据桥的大小而定)。
      如果这些细节掌握的好,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我们长年都是用这方法加焊,那来BGA机呀。

网友:
高手可以上个图片看看吗?特别是你怎么在桥下面穿钢丝。我有点疑惑???

网友:
对那个穿钢丝有点疑问!!!怎么穿法?

网友:
好方法啊,特别是穿钢丝这点

网友:
请在:维修间的故事栏:看盲修的做法,供大家讨论贴看,那不是什么难事就看你去做不做。

网友:
看了那贴了,不过你这里说的是加焊啊,像那样吊着钢丝加焊?板的重力不会使桥和板分开?你要说拆焊还差不多……

网友:

近几天看了很多加焊桥架构的贴子。各有所长短,成功率有高低。我个人的看法:
    ……
    3.动桥的问题:这点很关键,对初学者来说是难题,而实际它并不难,在加焊前在桥下穿两棵钢丝在下面,防止动重桥使下面的球粘连。...
引用 网友A:

尤其是这点,你说了加钢丝是为了防止动重桥使下面的球粘连,实际看你那图,怎么可能起到这种作用?请解释一下……

网友:
你们怀疑在桥下穿不过钢丝,那图就是穿过的钢丝。你在加焊时穿过的钢丝你平放着,锡球溶时我们要轻压桥面,有钢丝在下面垫着球就不易粘连,这钢丝的粗细那自己完全可选。如果还怀疑穿不过,自己解剖一张显卡主芯片或南桥就知道了。

网友:
这么做还是比较有危险性的

网友:
还吊什么钢丝,你真是吃饱了撑着,只要加热均匀就不会有单边下沉的情况,再说了你怎么就不看看胶封的桥,大可以用隔热的铝箔垫在桥边

网友:
请大家看贴的时候,将取桥(试验)和加焊桥的情况分清。
回10楼,我没吃饱,正在学习。

网友:
这么做还是比较有危险性的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钢丝不是死到那里的,等锡球融化后,不再有锡球固定钢丝不让钢丝移位,反而会更加容易连锡,劝楼主还是把设备搞一下才是正道理

网友:
12楼的老师,你有空利用几分钟的时间用锡焊钢丝,你就知到结果了。我们不是不想用高档设备,而是实在目前不可能,那样多的板卡不修也异之可惜。我们长年都用土法加焊。

网友:
好多人没看懂意思哦,是穿钢丝不是吊钢丝的,就起到定位的作用。

网友:
请大家将贴重看一下:悬挂主板是撤桥,意思是用这样的方法,获取桥锡球溶化的时间。(风枪的温度,风档,风口,距离,都基本固定)。悬挂吹到一定的时间它自然掉下这时间是很准的(我前面的贴已讲的很清楚)。桥下穿钢丝,那是在加焊桥,这是防止你在动桥时压重桥或自重压扁锡球造成球粘连,待桥冷后拖出钢丝,它不会与锡球相连。道理很简单:钢丝的耐温大大高于锡,何况它在桥下与物接住面非常小。如果你们怕先做几次试练就行了。

网友:
楼主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请问楼主加焊桥时用的钢丝是什么型号的(粗细)。

网友:
0.6MM直径的,要方便找,医用银针,粗细君有,桥不同用针的粗细不一样。

网友:
只能说你表达能力欠佳,开始真没听懂,你说的是加焊桥,举例子又拿个拆桥的图来,真是晕……

加焊的时候加钢丝,感觉危险性很大,不如10楼说的方法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