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制作维修电源的工具

楼主(2010-02-19):
制作了本人方便维修电源的测试灯带风扇,把20针主板上的PIN接口拆下,分别把 12V接上风扇. 3.3v和 5V连接LED灯,LED灯需要1个50K左右的电阻。绿色14线短接的带个小开关,方便在维修中短接测试,不用钳子短接那么麻烦,喜欢的朋友自己制作一个把,原理图就不说了,有点识常的人基本会DIY吧

看看本人的工具,丑丑的样子!!绿灯5V.红的是3.3V。20PIN其它的接口留下来是万用表测试用

如果有高手DIY更好的请在此交流一下

新的改造完成了,由于没有PC板焊接20针接口,还是这样自由活动好,便于测试其它输出针脚、,以下是摩托车12V和6V灯泡,东西是以前做车行是留下,大家看图片,灯泡是双灯丝,6V灯泡分别接上5V输出和3.3V.地线共用.12V灯泡接上CPU供电黄线输出。不用管CD型接口输出的12V.其实那些接口基本是共通输出电压,这里注意:为什么我单独接了个4PIN CPU接口呢?原因好简单,如果你电源负载能力好的必须要把灯泡2条灯丝线接上,负载不足的.单灯丝就算是最差的电源都能够带动。当你接上第二条灯线,电源是启动不了的,,本人已经测试了M个电源,接上俩条能够启动电源。所以你们在DIY时候一定要俩条接上,有其它问题的请发表贴子。。。。。。

网友:
没大用处吧,我感觉不太实用!!!

网友:
最好在整合一下。有个外观。

网友:
怎么会不大用处呢,难道你天天拿住钳子去短接么,还是把电源开关,左关掉,右关掉M次呢,那么你觉得会带来方便吗,我试过钳子短接20上PIN接口碰了掉下地上都不知道,还把钳子的尖尖掉变弯了。

网友:
LZ可以接着把其它灯弄亮,呵呵   再接等你的电源检测加上自动显压情况 我买你的产品

网友:
这个没有负载,效果不怎么样,
有好多都是电源加不上负载,
最好给每组接上几个大功率电阻,
这样会更好

网友:
6楼上的朋友,生产的产品我就没有这个能力了,7楼的请问下你,你说的电阻怎么加上,需要几大电阻呢,给我参数和实物图片何以吗,还有是怎么连接上去,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在每一组输出电压上并上摩托车的灯泡作负载,这样比较好。

网友:
在每一组输出电压上并上摩托车的灯泡作负载,这样比较好。
引用 网友A:

是的,谢谢!!!这位朋友提出的意见,等待改正,完毕后再加上图片

网友:
好点子,我们可以多加些意见,把它优化,假负载都做在一个小板上,用时一插就行.

网友:
好点子,我们可以多加些意见,把它优化,假负载都做在一个小板上,用时一插就行.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见好提议,但现在我还没有适合的小板做出来,就是把线和灯接上就算了,找到再发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
没有负载,测出来不准.diy精神可嘉!

网友:
如果电压稍高或稍低,就检测不出来了,还是用万用表吧!

网友:
先不管方法实用不,但是楼猪的精神值得去学习,必尽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过程的,相信楼猪会有更好的东东让大家分享

网友:
顶一下不错今天晚上我就做一个太方便了要不镊子总掉

网友:
纯属DIY,没什么实际效果,难道你不想挣钱

网友:
回复上楼的,你怎么说我不赚钱呢?这个工具是维修电源时候方便自己,发出来是看有没有别人比我制作得更好的,还想参考别人制作成果,其实你要制作想点构思应该比我的完美,当然我也会改造,还有,说到赚钱的,在我手里就算是废旧什么东西我一样何以钱到手,看是什么的顾客,有点头脑的,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顶一下不错今天晚上我就做一个太方便了要不镊子总掉
引用 网友C:

多谢支持,做好的发来给大家看看,望各位加多点意见

网友:
我正准备购买那种带显压功能的电源测试仪,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好像有这样的测试盒的..测试很全也美观

网友:
我也不知道,淘宝里大把卖,10-20多块钱一个。不过还没有见维修人员用,如果是没有效果的,还是自己制作一个好,又不用花上什么钱去

网友:
感觉玩玩还行,用来做测试电源的负载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看一下电源能不能工作起来的话,我还是喜欢用尖头的镊子短接第14针与地线,然后用万用表量下电压。

网友:
这个方法虽然简陋和原始,我觉得楼主的精神是最可取的,维修也需要有创意,对于这样的创意,我觉得我们不去评价他实用不实用,好不好看,我们是否可以借用楼主的这个主题来加以完善。从而达到我们都需要的东西。

网友: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喜欢的维修工具  包括DIY的   我自己也做了个  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我做的我自己觉的很实用  但各位看了也不一定说实用啊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了卖长城电源的批发商使用的检测工具,应该是长城厂配送的,看起来真是可以。样子有两个编程器大,上面是接电源输出的全部插口,全部插上后摁一下开关就知道电源好坏。。。

网友:
看了2遍,看不太懂。
你这个是修ATX电源的假负载吗?但感觉两个小灯,负载小了。
那个风扇是啥目的?万一小零件掉进去就麻烦了。

网友:
建议风扇就别要了吧,

网友:
精神可佳,实用不大

网友:
制作维修工具确实比较方便维修,不过现在修电源的不多了吧,买个2手电源也就30块钱,新的也就100多,感觉修电源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不过这个工具用来测试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创意好,您尝试推广

网友:
看了2遍,看不太懂。
你这个是修ATX电源的假负载吗?但感觉两个小灯,负载小了。
那个风扇是啥目的?万一小零件掉进去就麻烦了。
引用 网友D:

LED小灯和风扇是之前制作,改造后懒得拆下,其实就是利用俩个摩托车灯泡做假负载

网友:
制作维修工具确实比较方便维修,不过现在修电源的不多了吧,买个2手电源也就30块钱,新的也就100多,感觉修电源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不过这个工具用来测试还是可以的~
引用 网友E:

不是一个电源多小钱问题,制作工具出来就是研究,而我又是个新手,不去研究怎么会懂。

网友:
自己的工具自己做,只要自己用起来方便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工具很有创意!我是用自己做的硬导线短接,用万用表量电压,很受启发啊,以后自己在这方面也要多动脑啊。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佳,勇于制作,勇于出来和大家分享, 再接再励!

这个对我来说没用,又占地方。我只用一个表,一把镊子,加电测试就足够你的要求了。

网友:
我有一个24pin的电源坏了,不知道怎么修理,短接风扇也不转圈,请高手给我维修思路,谢谢啊
金盾350的电源

网友:
不太实用  ,还是万用表测量保险点

网友:
有点复杂化了样。。

网友:
如果楼主愿意DIY的话,建议你加三块电压表(12v、5v、3.3v各加一块)再加三块电流表串入三个电路中,假负载用灯泡不现实,应用大功率三极管加散热片做假负载(调整电流用),这样就实用了,即可测电压,又可测试电源的负载电流(功率)。

网友:
拜托了。。有现成的电源测试仪卖 20元有个 还有时间去弄这东西  其实有个万用表想怎么量都OK了

网友:
最好把东西做的完美紧凑一些,不知道楼上说的测试盒那有卖的,都有什么功能

网友:
LZ的DIY精神值得学习 期待LZ改进后的产品!支持

网友:
比较简单,但是不是很准确吧,如果12V跌到10V,灯也会亮吧

网友:
老实说句,对于一般人作用真的不大,不过我自己研究出来是为自己方便使用,现在已经改进了,加上电压表,和电流表,如果想使用比较好的,请各位自己改进,做得比我更好,当我那个是参考算了吧,呵呵,期待大家做个好东西出来分亨

网友:
不错的方法啊,回头也去弄一个。。。

网友(2010-04-07):
有这样的测试盒

网友:
可以自己玩玩,但是不实用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太旧了,不美观。

网友:
似乎旧了一点。

网友:
我用的电源是修手机用的电源,
把变压器换了个100W的,
再把分压电路和取样电阻换了合适的
修本本很好的,电流表改成的了5A的
很好用

网友:
不错啊。。。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有空我也要自己做点维修工具,其实只要自己用的方便就好了

网友:
用万用表不是更实在些

网友:
不想闲的那么麻烦,不过支持楼主的创意精神

网友:
非常好的构思。
我要了!谢谢

网友:
电源不能乱搞的。。。。。怕搞坏主板

网友:
呵呵,我最近都去垃圾场 淘长城电源。。准备买个lcd显示的。电源测试器

网友(2010-05-24):
精神可嘉,支持楼主的DIY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