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飞利浦190ew9两分钟左右黑屏

楼主(2010-02-19):
乡里一个同志拿来的自用液晶,开机2分钟左右,黑屏!
接手后怀疑灯管或高压有问题。
这个机器拆起来挺费劲啊,好不容易才拆开,得用点劲。

1、手里的灯管全碎了,没办法,先用高压条试吧,拆开了,拆掉屏,测下供电,此机高压供电15V,驱动板供电5V,手里的通用高压板为12V的,没敢用,正好手里有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原电源板没拆,拆下了通往高压电路的保险,将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5V、接地,焊在原电源板的5V 和接地点上,on/off直接和5V通用一个小电阻连接,加灯管插在新的电源一体板上,加电给信号屏幕出现图像,但  2分钟左右后出现屏幕上角抖动,马上关掉电源,看来是灯管的问题。
2、换灯管手里没有,想办法,4个改成2个得了,将两个外侧的高压输出端分别用100欧电阻连接,选两个灯管插在两个内侧没短接的接口上面,还是抖动,去掉一个,再插一个,这回终于图像稳定了,亮度还不错,点一晚挺稳定的,此液晶修复!

下图,两个输出的背面引脚用100欧的电阻短接

网友:
听说灯管坏了可以去掉几根不点,没想到接个电阻就行,谢谢

网友:
早发出来就好了,我前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记的是连接个电容来着

网友:
太经典了,以后遇到灯管不够的时候,也可以修复了

网友:
接个那么小的电阻,不是等于短路了,不会烧了吗?新手见笑了。

网友:
真能对付啊,哈哈

网友:
接上电阻不保险的,电阻温度很高,很容易坏的

网友:
本来接两个就可以的,

网友:
不错,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不换灯管了

网友:
如果不接那两个电阻会不会烧东西,或者保护啊,新手请勿见笑,

网友(2010-12-16):
不接的话,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