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D630最新BIOS程序,怎么开机总出F1

楼主(2010-02-19):
问一下,安装了D630最新BIOS程序,怎么开机总出F1,怎么去除???还有听说安装最新BIOS可以加快风扇转速吗??

网友:
遇到的报错信息是什么,戴尔的机器一般就是适配器报错比较多。

网友:
楼主,如果机器再保,可以拨打DELL的800电话,让客服在电话里指导你在BIOS里改设置,如果过保了,只能你自己摸索了,好像是在POSTXXXXX这个选项里改。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符的报错呀

网友:
更新BIOS后,需要重新设置的。

网友(2024-08-29):
适配器的问题,电脑没有没检测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