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键盘(ps2/usb)都不能用?

楼主(2010-02-19):
华硕p4p800se主板接上ps2键盘就不能开机,拔掉就可以显示,接上USB键盘也不能用,确定USB口正常,因为接上USB键盘后开机的界面有检测到USB KEYBORD ,PS2/USB键盘确定没问题,键盘鼠标口已经换过了,排阻也已经拆掉,请教高手这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不会吧。这么邪门儿。

网友:
PS2正后方有个排容,不是排阻,用电铬铁拿下,就可以了,我修过的.U口键盘得在PS2口正常的情况下进入COMS设置后才可正常使用.

网友:
排阻是不能拆的,键盘能用才怪呢,打键盘口的阻值看看有没有开路和短路啊。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I/O...I/O不良也会导致PS2口不能用

网友:
你现在打阻值看看是多少

网友(2019-09-17):
华硕usb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97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