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修内存

楼主(2010-02-19):
软件用RST 测试平台1.7+128M+845 拆焊用安泰信858D
845好多内存带不亮的(865GV的没找到)

风枪我是风速全速温度310(295好用觉得慢)

颗粒代换我都是位数容量一样的就换上试试(我这里活不多所以不考虑频率)

觉得修内存挺简单就是对焊接功力要求太高 我经常焊二遍的

网友:
吹完再用络铁加一下,是不是会好点,但好象用烙铁就不太好看了

网友:
看看高手如何干,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找块865吧,如果条子没有维修过基本不用补焊,清洁一下比较好

网友:
颗粒不是BGA的吧?

网友:
重焊时待焊锡溶化后 用镊子推动芯片在焊盘上移动到焊盘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