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开机点不亮,所有灯不亮

楼主(2010-02-19):
插16V电源, 测板上F2保险, 电压只有0.1V, 没有16伏电压, 但F2保险没有烧, 可能会是哪的故障 ?

网友:
查一下哦  你点电源进来的电压

网友:
你测量一下你电源进入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电源和主板的哪个四口插头拔下来, 测量是有16V电压的, 但只要插在主板上量就没有电压, 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直接测电源对地电阻40K左右,  测MAX1631    22脚对地电阻为0

网友:
有可调电源吗?
22脚短路了,你将1631焊起来看还短路没,还有公共点打下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供电是指 MAX1631吗 ? 如果是主供电短路, 为什么不烧F2 ?

网友:
沉的太快, 我顶上去

网友:
主供电短路了,应该好修的那,慢慢拆了测试就行了那

网友:
呵呵,F2直通电源头
哗,这位朋友19号就开工了啊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说后级短路保护,  在F2位置应该可以测到16V电压,  但现在测不到 ?   如果说在隔离电路前短路, 应该烧保险F2,  但现在看到的的都不是, 有点奇怪.

另外测试了VCC3SW  在插电的时候很快摆到0.2V就回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还没返工,  请大家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