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130D不上电

楼主(2010-02-19):
今维修同事的电脑,他说是不上电,打开机器看电源接口松动,于是加焊,现在是插上电源,按开机键LED8亮一下一会功夫就不亮,风扇也不见转!由于主板还没完全拆下来还没量主板全电压的阻抗,和电压是否加全,想请教一下修到的大师,看看这种还有哪里容易不上电?

网友:
不触发只能先查触发电路的工作条件,每个笔记本损坏故障都不可能一样,不可能用最少的时间修最复杂的故障。

网友:
1# 大众客服 此板已解决,是南桥晶振不良,谢谢各位!

网友:
看看是 不是 主板有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