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0-02-19):
请教各位高手,你们是用什么来测试电源带负载,或者使用什么东西使得电源带负载下测试各电路,,最好发上图片或者实物,还有制作的思路,需要用上什么东西制作,给小弟分亨一下,谢谢!!!!!!!!!!!!

网友:
找几个6V-12V的灯泡,用串并联的办法测试电源负载情况。

网友:
不用找灯泡太麻烦,直接带上有硬盘的光驱的主板即可。

网友:
6-12V灯泡我多的是,不过你说不清楚,串联还是并联连接????12V连接12V灯泡吧?6V灯泡是不是连接到5V输出?那么3.3V又连接什么呢,请LZ给我个满意解答,谢谢!!!

网友:
3.3V也接6V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