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前辈和朋友伴我一起走,54622A示波器维修.我已踏出第一步.

楼主(2010-02-20):
过完年,把年前挖出来的HP54622A摆上了维修桌.几年前因为自己无BGA的能力而放弃这个机器的维修.现在条件都充足了.于是把心一横:
拆了!自己修,但是因为是第一次搞数字式的,所以希望论坛的兄弟伴我一起修这个机器.
我会一路修一路拍图片及情况说明及测量详细,修好/修不好都会写上最终的结果!

待修机器型号 安捷伦54622A
主芯片型号  MB87F3126
rom芯片型号  29F800TA-70 四片
IO型号  pc97338vjg

2月20日:
测量结果:+3v正常(400欧不到) +5V短路(30欧)  +15V正常(520欧左右) -5V短路(35欧)  电源电压均正常,示波管测量正常.
已确认损坏芯片:IO烧穿,四个rom芯片有短路但未独一测试,只全拆除,XC9536短路.
动作:拆除rom,io,xc9536,主芯片但短路还存在,-5V一边363欧,另一边67欧.+5v一边40另一边29
思路:原来以为主芯片损坏,现在BGA机拆下后仍短,觉得维修有望,改天就拆其他芯片,拆到不短路为止.

图片:

网友:
仔细到安捷伦网站找找,也许可以找到电路图。

网友:
个人愚见:
楼主应该先把故障现象说清楚(比如说能不能开机?开机后显示正不正常,显示正常功能正不正常,功能正常测量有无误差等等),再说说你都测量和维修过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认为BGA损坏?
按楼主首贴所言,5V有30几R应该不是短路,退一步说,如果有任一路短路了电源电压应该都不会正常。
建议楼主先把尸体恢复原样,再重新理一下思路来维修,比如整机是什么样的功能分布(主板,驱动,高压...)。主板又是什么样的功能分布(输入,测量,运算,存储,输出...),这样一直细分下去,如果不清楚或思路很乱可以列张表。
这样没有明确目标的乱拆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大。
本人经常维修示波器之类的仪器,有一些小经验。

网友:
个人愚见:
个人愚见:
楼主应该先把故障现象说清楚(比如说能不能开机?开机后显示正不正常,显示正常功能正不正常,功能正常测量有无误差等等),再说说你都测量和维修过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认为BGA损坏?
按楼主首贴所言,5V有30几R应该不是短路,退一步说,如果有任一路短路了电源电压应该都不会正常。
建议楼主先把尸体恢复原样,再重新理一下思路来维修,比如整机是什么样的功能分布(主板,驱动,高压...)。主板又是什么样的功能分布(输入,测量,运算,存储,输出...),这样一直细分下去,如果不清楚或思路很乱可以列张表。
这样没有明确目标的乱拆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大。
本人经常维修示波器之类的仪器,有一些小经验。
引用 网友A:

多谢前辈的提点,我开这一贴正是自己没有处理过这仲仪器,所以参考大伙意见.

补充一下,故障现像是能通电,屏无显,所有指示灯常亮.   后来在几年前到广州找了四个rom芯片写上程序(程序我有备份的,因为当初我有很多台22A,拆好的备份了)换了Xc9536和97338,还有一个小芯片,但还是不行,就放到一边准备有空卖垃圾,谁知一放就几年.

我认为有短路的原因是现在找出来通电,电源会有一通一断的情况,大概是1秒的周期,但是几下就不会了,我也不明白原因,所以不敢再通电.
我在网上找不到任何的资料,所以功能分布我也一头雾水.另外电源部份曾经有维修过的样子,不知是我搞的还是原来回来就这样.\
当初这机器是我自用的那一台.这台是最新净的,但有少许碰伤,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吧.我用了三个月都没事,后来用着用着软驱灯就不时闪一下,某一天就干脆不工作了.

5V30多欧的情况,请前辈你看清楚,我拆了电感还是:+5v一边40另一边29,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加上这板子是有铅的,所以才敢拆掉BGA.

这几天有几台本本要修,有时间我再测量下,我也不敢再拆了,按前辈所说的,我先测量一翻.感谢前辈的回贴.

网友:
仔细到安捷伦网站找找,也许可以找到电路图。
引用 网友B:

尝试找过,但是一无所获

网友:
这种设备维修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让你全功尽弃,论坛欣雪的FLUKE199就是这么 报费的。
我认同杨工的观点,首先你要了解大概的原理,跑跑线路,没有把握的事,就要慎重。还有仔细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故障,这种故障最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哪些可以去怀疑,哪些不必去怀疑,把电路细分成小片来分区排除。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仔细到安捷伦网站找找,也许可以找到电路图。
引用 网友B:

仔细二字,道出了我们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看过树版和宇光版的回复,我将拆IC推后,待仔细研究一下再下手.

另这两天广东这边天气特潮湿,地上都结了水珠,所以生意好点,兄弟们赚多点

网友:
个人愚见:
楼主应该先把故障现象说清楚(比如说能不能开机?开机后显示正不正常,显示正常功能正不正常,功能正常测量有无误差等等),再说说你都测量和维修过什么地方,为什么会认为BGA损坏?
按楼主首贴所言,5V ...
引用 网友A:

我赞他的观点,说实话5V在30欧左右的阻值不算是短路的,有的设备甚至几欧或者更低。你说你在广东那边,湿度比较高,机器很长时间没有通电,取BGA芯片时有没有烤过板子啊?担心BGA会有问题。

网友:
终于可以长时间上网了,帮楼主找了一下54622A的资料,可惜没找到电路图,我把调整和一般故障检查这两部分传上来,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从故障现象看来,好似没有复位,先查电源,再查复位,时钟,试试,这应该同电脑主板维类似,必竟也是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