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绿灯亮,没图像

楼主(2010-02-20):
我回收了一台厦华为八亿时空代工的17纯平CRT显示器,型号172F-S,不开主机时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打开主机时黑屏无显示,想由这台显示器起开始学维修,求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据说以前用手拍能显示,现在用手拍也不显示了,是视放板虚焊还是主板有虚焊呢,用肉眼看不出来呢

网友:
你被误导了,你先把主机的刷新频率调到最低,如果仍不能显示,就是显示器的EEPROM的数据问题,需要刷原装数据才行,跟拍不拍没关系。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吧

网友:
还是不行,据用户说以前拍能显示,后来再拍就不能显示了,应该不是EEPROM的事

网友:
显示器的信号线先量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