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 暗屏

楼主(2010-02-20):
今接手一联想T60笔记本,故障现象为:开机有屏显无背光。询问得知之前换过灯管,并且可以点亮而且是正在运行中不亮的。于是拆壳检查,发现高压板无开关电压。临时引一个3.3V电压到高压板,屏幕背光可以点亮也有显示,现在出现新的问题:DOS下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之后无论怎样切换屏幕都无显示,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怀疑是休眠开关,却找不到休眠开关在哪?特请教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进系统无显示是什么情况,是暗屏吗?如果是的话,你再查那个3.3和高压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休眠开关应该在A壳B壳与C壳连接处,他是靠关闭笔记本盖来顶住休眠开关,来进入休眠状态的。你描述的现象来看,应该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我认为你可考虑一下液晶屏的软件故障。

网友:
回3楼:进系统后外接的可以显示,切换时外接显示器有亮灭的反映,但始终是外接的亮,本机的无显示。设置显示卡也不行。无显示的同时屏3.3V电压没有,12V有高压板的开关电压始终没有。我找一下开关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检查一下平电路啊

网友:
作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来说,暗屏都应该可以出色的解决。可是现在T400的LED屏我现在还不知道原理。

网友:
5# 红尘一笑哈哈 请问是检查屏背板的电路还是什么电路?

网友:
屏在DOS及进系统前都暗屏显示,只是没有背光。进系统之后无显示及背光。换屏未果. 7# 王志佳

网友:
A,B,C壳都拆了也没有找到这个机器的休眠开关。

网友:
请指教!
6# 爱人如爱己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说明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建议你把通高压条的插头拔下来测量对应灯管开启信号,如果此时有电压就是高压条坏,如果无电压就检查排线 排线主板端的接口以及到ec的线路。

网友:
没有屏供电要先查屏供电电路

网友:
你换个屏试试了吗

网友:
今早又拿出来机器发现:进XP系统前选择VGA模式可以显示,进系统后的分辨率是640X480,改变分辨率后黑屏,测屏电压3.3V无,高压板12V有。能不能是主板显卡的毛病?主板上的显卡是ATIX1400。

网友:
T60  应该显卡!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器开始以为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但是都不是。,这机器貌似是显卡的问题。还有谁遇到过。

网友: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故障,吧显卡BGA 下就好了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用VGA显示时改变分辨率后黑屏,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t60通病

网友(2010-03-23):
电感坏了,看下LCD屏周遍的电感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   等他黑平的时候晾一下供电有没有呀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屏供电电路的问题 还有屏线

网友:
T60 的休眠开关在高压板与C壳上, 就是U型架最上面中间的位置有个黑色的贴纸,把贴纸撕开,里面有一个小磁铁,是用来吸高压板上的休眠开关的。

网友:
ATI 显卡, 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