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2-20):
一BenQDHR501笔记本,开机无任务反应,拆下电池,插上电源适配器后,接入外配电源指示灯亮,这时按开机键,笔记本无任务反应,只是电源指示灯灭,在重新插拔电源适配器后,电源指示灯又亮了,在开机还是同样无任务反应。没修过笔记本,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教!!1

网友:
你的描述有点不明确,是不是插上适配器后,一按开机键,指示灯就灭了?应该是开机后有短路的故障。你仔细观察到底是哪个灯变化。你所描述的电源指示灯是哪一个?

网友:
查短路吧,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先做个初部诊断,测待机测点,在打下电感阻值,上可调电源看看,再做下一步处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现查查吧

网友:
你的描述有点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