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通用问题,跪求解答!

楼主(2010-02-20):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们是一家笔记本主板维修站的,大家知道,对于不同主板,有不同的LVDS屏线接口标准,有时接口信号相同,但是信号排布又不同,这样每种型号主板都需要配备专用的显示器和屏线,这样势必浪费和繁琐,我是个新手,想到以下方法和对应的问题:
1:能否只根据LVDS屏线的标准,购买一种或者几种规格的LCD显示屏就能够覆盖大多数如90%的笔记本主板需求。
2:如果信号名称标准相同但是信号排列不同,应该可以搞转接线,如30双6的LVDS屏线之间都可以转接吗?
3:通用高压板可以覆盖大多数主板吗?
4:笔记本液晶背后用来连接屏线的PCB线路板是搞啥用的?这个有什么标准吗?
5:大家常说的刷驱动,驱动板是什么意思?

----------对于以上问题,迫切需要高手赐教!

网友:
回答如下:1、完全可以,但是还要考虑上液晶屏的分辨率
          2、可以,市面上有正线转接反线的转接板
          3、一般来说,可以。可按工作电压来分类
          4、PCB线路板负责将接收到的不同格式的信号装换成TTL信号,然后按扫描格式进行转换并显示;其标准一般有两个,即LVDS单、双6、8位,TTL6、8位
          5、刷驱动,就是写上笔记本主板与液晶屏扫描格式之间的对应算法的接口软件

网友:
金正电子,谢谢你快速回复
回答如下:1、完全可以,但是还要考虑上液晶屏的分辨率
-------------> 液晶屏的分辨率主要有屏本身决定还是有LVDS信号决定还是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决定?
          2、可以,市面上有正线转接反线的转接板
------------->LVDS,手工拆开跳线有什么注意的吗?是否会影响信号干扰?我们曾经手工拆开跳过没有成功。

我在一家比较大的主板维修公司,如果这个搞定了,可以为公司节省一笔费用,能否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QQ:12453004, email: vincentx_xu@pegatroncorp.com,能否交个朋友,如果最终确有帮助,我们会提供一定的物质回报!

网友:
笔记本屏不需刷程,只要屏线能插进去就能显示。但笔记本液晶屏背后用来连接屏线的PCB线路板上如果有密码芯片(防止非法硬件改动,常见型号2410N),就算能插进去也不会显示,会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