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不认板载网卡

楼主(2010-02-20):
X40一台

开机进windows后有线网卡显示一个黄色感叹号,安装驱动无效

在BIOS界面看不到网卡MAC地址

重启10次有1次可以识别出板载网卡

无线网卡工作正常

这个该怎么修呢?

网友:
之前该机出现过使用中无故断电现象
断电后无法按开机键开机

插拔内存,电池后可开机

网友:
把mac地址刷一个上去就是了,维修从简单的开始排查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

MAC地址如何刷进BIOS里面?

网卡失效是否和之前无故断电有关呢

网友:
看资料应该是这块的问题吧

网友:
"重启10次有1次可以识别出板载网卡"从这个看,我觉得网卡是正常的。检查一下供电吧
MAC是记录在网卡芯片上的,不是在bios里,各种网卡有不同的刷MAC程序,网上搜吧

网友:
"重启10次有1次可以识别出板载网卡"从这个看,我觉得网卡是正常的。检查一下供电吧
MAC是记录在网卡芯片上的,不是在bios里,各种网卡有不同的刷MAC程序,网上搜吧
引用 网友A:

PMH4?它的位置在主板上哪里找得到呢

网友:
如果网卡没有正常工作,如何写呢

如果是PMH4的问题,那么写地址可能也不能解决问题,对吗?

网友:
考虑到之前出现过正常工作时无故关机且关机后无法开机,初步认定问题出现在PMH4上面,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看法呢

网友:
93C46俗名网关芯片。

网友:
压一下网卡试下吧,网卡供电也可以说是属于待机电压的一种。也当然会造成不开机的可能啊

网友:
量下PCI总线吧,不没问题的话什么都不觉得的话就把PCI芯片取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fi也是接在PCI总线上的,声卡也是接在PCI上面的

他俩工作都正常,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现在是无法开机了,充电有反映,开机只亮电池和电源两个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压U21?

用手吗?

貌似是BGA上去的啊

网友:
还有可能是网卡防雷芯片得问题吧

网友:
还有可能是网卡防雷芯片得问题吧
引用 网友D:

网卡防雷芯片是哪个原件?

网友:
R135读数101欧,这个正常吗?

网友:
R65是不是短路了度数1.2欧

网友:
"重启10次有1次可以识别出板载网卡"   问楼主是在系统里面识别到网卡吗?我也今天也是修到网卡用不了的问题,插上网线没反应。网线是好的。 之前因为USB坏掉做了南桥,USB修好了。但是网卡有不行了。搞不好还要做桥。另外请问高手,怎么量不到网卡25M晶振的波形。好的板我找了一块来开机量也没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