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住“电源插上电源线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0-02-20):
各位大侠!我接着此标题的那个问题电源补充说明一下,为让问题更清楚一点!  电源插上电源线没有任何反应 :我测了整流部分的电压是316V,两个大电容每个为158V,所以这部分应该是正常的,我想接着检查付电源开关管,却没有发现有各大侠们常说的那个付电源开关管,只有两个主电源开关管E13009。见图1、2、3。
只是看见有一个8脚的集成块:有两行字:(第三个图里的那个)分别是上:DM311、下BG15,这个DM311是什么呢,我怀疑就是这个东西不行了,这东西有烧的迹象。

网友:
DM311就是辅助电源主要芯片,它内置了开关管和振荡电路、稳压电路,换了它就应该有SB5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金正电子的回答!这个集成块用什么来代换呢

网友:
转载

用途:电源管理电路

性能参数:双列直插DIP8脚封装。输出功率13W(230VAC+-15%),8W(85~265VAC)。

相互兼容:FSDM311 FSD311A DM311A

网友:
电源没反应像是辅助电源部分出了问题,如果确认已经烧坏了,先换上试试吧。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源是雷击过的吧?你先量下DM311的VCC,Vstr,Vfb脚的电压是否抖动,如果是的话就是辅助变压器尖峰回路的HER107或FR107的快恢复管子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非常正确,不能只是简单换换件,还要仔细检查一下辅助电源部分的其它元件有没有坏的,不然的话很可能换上后还会烧毁!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