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k8t890m VDDA2.5只有0.8V怎样修

楼主(2010-02-20):
不走码 , 量VDDA2.5V只有0.8V  ,  见图  , 线路跟不完整,不能完全确定它供电是否由图中Q75供来的 , IC输出只有0.24V . 查不到这IC的资料.  请问VDDA2.5供电一般怎样提供的?  图中IC可不可判断坏了?

网友:
一般是IT8282M输出信号通过LM358或324+场管生成的VDDA2.5,你那个芯片没见过……

网友:
VDD2.5的对地阻值有没有问题,如没有,那就是IC有问题,IC输出的电压过低,那使Q75的导通的大小不一样,所输出的电压就不一样

网友:
702小管不会是输出vdda2.5的
另有孤帆远影的tiger one 引脚定义

网友:
谢谢楼上给出的资料  ,很有价值.   补焊此IC后VDDA升到2.51V了,  但CPU核心供电只有1.11V ,  不走码 .

网友:
CPU1。1V电压不同的U,电压不一样,正常来说是电压正常了,不跑U再查下U的各个供电条件,,,再就是时钟,,PG  复位,AD线阻值等等》》》》

网友:
谢谢各位关注 . 现在情况又不同了 , VDDA2.5电压又没了 ,  那个IC的驱动输出电压特低 ,也不知是否IC坏 . 从别处飞线过来 , 强硬加上2.5V电压到VDDA2.5处,  这2.5V有了 , 但核心电压仍是1.12V  , 不走码.   AM2的U ,  核心电压低 , 怀疑与北桥有关  .  不过没办法肯定 .   请大家再指点指点 . 谢谢

网友:
主板有时序,强拉一个2.5V,这样应该不行吧,应该先修2.5V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供电吧  一般是内存供电引起的

网友:
内存供电有的  .    版主讲的先修2.5V  ,  我实在不知怎样修了 ,  TIGER   ONE这集成输出VDDA2.5驱动电压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IC又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