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S5000交换机,一个口和另一个口直接相连,请问这种 ...
华为S5000交换机,一个口和另一个口直接相连,请问这种做法是为什么!

楼主(2010-02-20):
一个华为S5000交换机,他的交换机一个口和另一个口直接相连,按常理来说,这是环路,可不插这根线,从起交换机网络就不通,这二个口是干什么用的,那位高人知道,
华为

网友:
你看看他两个端口的配置参数,就会明白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交换机的管理地址,只能插CONSLE线,可现在没有,哭啊

网友(2010-03-28):
这种高级的东西都是端口配置过的,不查出配置是无法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