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0):
开机10秒内关机,求解
主板故障
主板

网友:
供电下管,北桥空焊

网友:
10秒内是什么概念,太模糊了,一两秒还是三四秒,还是八九秒,还是不到一秒?都是10秒内啊。另外,你插上诊断卡了吗?有跑码吗?

网友:
这说明开机电路又自动发送低电平拉底第绿线

网友:
跑一下触发电路 也许是与ATX绿线相连的开关三级损坏所导致

网友:
晕,三极管坏了能把绿线拉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