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通电短路

楼主(2010-02-20):
今天接到一台IBM r50e机器,用直流电源通电测试,刚一插上插座电流跑到4A,短路灯亮,明显短路了,拆开机器,测量16V主供电没有短路,测到CPU主供电与地之间的阻值为14欧,应该属于正常,接着又测了很多电容都没发现有短路的,于是我把CPU取下来,再测量CPU主供电阻值,有100多欧,心想不会短路了,再通电试,还是短路,拔掉电源,又测量各供电阻值,16V还是没问题,可测到CPU主供电发现阻值为0欧,其他电容也有一些为0欧,想想应该是和CPU供电是通的,于是我把短路地方的电容拆了几十个,还是短路,不知是不是电容短路引起的,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我希望高手们给小弟一个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
测一下供电MOS

网友:
输出和下管还是短路

网友:
16V短路可以烧一下,但是务必拿掉CPU。用3.3伏应该可以找出来。

网友:
你先断开CPU供电的保险,大短路测不出来的情况很多是CPU供电的上管烧掉了,你断开2个检测电阻以后再测也许就能发现点什么,要是还不能发现就用手摸一下,小心烫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