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自动降频

楼主(2010-02-20):
自己的一台IBM T30笔记本使用中发现看大的电影很卡,有点象动画似的,看一般的分辨率的电影还可以,后来发现我的电脑的属性中的CPU的频率是1.2GHZ,正常应该是1.8GHZ,再后来用软件测试也是1199HZ,基本上是1.2GHZ,于是上网下了个EVERES用它来测试还是1.2GHZ!进CMOS设置看也都正常,CMOS里的处理器速度都设置为最高了,重启后看我的电脑的属性CPU还是1.18GHZ,看来设置CMOS这条路试行不通了!心想刷BIOS试试,于是上IBM网站下了个最新的IBM T30的V2.1的BIOS,在WINDOWS下刷入了,重启后选择了2,刷完后自动关机了!开机看CMOS版本的确是变成V2.1了,但是进入系统后看我的电脑属性的CPU频率还是1.2GHZ!
      最后看到系统里的电源管理一项有电池的最大寿命,在下拉菜单中还有一项是最佳性能,于是把最大寿命改成最佳性能,重启后再进我的电脑的属性看CPU的频率变成的1.8GHZ了!原来是WINDOWS下的电源管理软件起了作用,让CPU工作在省电的模式下自动降频为1.2GHZ了,没弄好之前我也上网找了一些资料,但是都是说CMOS设置之类的,但是我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光是把CMOS中的处理器的速度设置为最大是不行的,还要把电源管理中的电池中的最大寿命改成最佳性能,才能发挥CPU的最大性能,才能让CPU以最大的标称的频率工作,希望同行们引以为戒!

网友:
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就是软件设置的问题!改一下就好了!CPU的频率就上去了!!!

网友:
这个以前也知道,但就是没有像楼主那样研究的怎么的透彻。

网友:
好像很多人都明滴。。

网友:
平时都没管他,明天试试

网友:
要想让CPU全速,必须接外接电源,而且电池也要满电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