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了又一种贴片电阻标识

楼主(2010-02-20):
字母是在前面的如D33 ,C36,用E96乘数代码标注法速查表是字母在后的,算法不对。怎么算呢?上网找遍了只有问的没有答的。拆下两个来测量才摸索到是这样算的,如D33,D是10的三次方,所以1000X33=33K,又如C36,C是10的二次方,所以100X36=3.6K。希望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字母就是倍率,如下表
代码ABCDEFGHXYZ
乘数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110-210-3

网友:
我看了你的描述,好像103就是10的三次方吧?
也就是说103=1000这样的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注在前的,不过按楼主的计算方法应该和E96标识法的计算是一样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注在前的,不过按楼主的计算方法应该和E96标识法的计算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E96标识法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就知道

网友:
哦,你是说那个33吧,是不一样,不好意思,刚没注意看,还真没见过这种标注的,先记下了,以后碰到再试试……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