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2

楼主(2010-02-20):
VIA 754 芯片组 七彩虹      拿来的时候板子很脏 洗刷过又烘干了 上电就跑22 CPU供电1.65只有1.5V 复位1.5V现在2.5V高了 AGP PCI都正常  内存也正常
只有内存的时钟 16PIN 0.3V 17PIN2.3V 这时钟正常吗  好象CPU供电芯片被动过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IS6566

北桥微热 1.2V 1.8V 3.3V正常 南桥也微热3.3V都好的

网友:
主板复位了没有,io用的是it8705f吧?如果是的话,io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复位有的  W83697    CPU都热了啊 不知道那出了问题

网友:
哪个可能是BIOS数据有问题把,我有一次也是这样的    刷下BIOS看看。。。

网友:
重做一下BIOS资料!

网友:
22前面跑什么啊  乱码啊  这个怎么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