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小电源无法启动,待机紫线3V绿线3V是何部分原因?

楼主(2010-02-20):
一个ATX小机箱电源,待机紫线、绿线皆为3V 触发绿线后无电压输出,风扇不转,检查整流滤波300V正常 开关各管未损,表面无原件损毁,请问是何部分故障?

网友:
请测下脉宽调制IC的第4脚保护电压 IC的供电电压,5VSB有没有电压,快递整流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5VSB输出电容漏电,换掉即可!

网友:
5VSB 输出相关电路中的电解电容有漏电现象 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