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FT1980PS液晶显示器开机绿灯闪

楼主(2010-02-20):
一台清华同方TFT1980PS 19寸液晶显示器最先是灯不亮不能开机,打开测量+12V从17V到0V变化。更换电源部分的TL431后+12V、+5V都正常了,现在通电后绿灯一亮一灭不停的闪不能开机,驱动板上的TSU16AK-LF 芯片有点烫手。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教各位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电源板上的几个25V,470微法的电容换过了吗?换下,试试.......

网友:
驱动板故障,可以把屏线取掉,只接驱动板看能不能正常,但多数是驱动板程序坏

网友:
先可以把驱动板线取掉,單獨點一下灯管看看亮不亮, 如果灯管是好的,用通用驱动板再試試

网友:
驱动板故障,可以把屏线取掉,只接驱动板看能不能正常,但多数是驱动板程序坏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程序??怎么搞啊???我不会啊5555555555555~

网友:
先可以把驱动板线取掉,單獨點一下灯管看看亮不亮, 如果灯管是好的,用通用驱动板再試試
引用 网友B:
先去试试再说,谢谢。

网友:
是不是MCU程序坏了啊,还有TSU16AK-LF 也有可能坏的现象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把实物图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这样的机子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呀/如果楼主修好了要我大家分想一下呀

网友:
有时候自己动动手就可以把它给搞好。。。
有些其实是一些小问题。。。。

网友:
有没有1.8V的电压

网友:
没,就12V和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