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声音问题

楼主(2010-02-20):
今天快下班了接到这台本本,没有声音,插上耳机有声音,但是本本和耳麦都有声音,怎么可能,本本不应该有啊,拔掉耳麦,本本又没有声音了,直接换了个插口,还是这样,左右声道正常,晕倒,下班了明天再查!会是怎么问题?

网友:
一般是HP和SPEAKER切换测检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那是不是要查声卡或功放芯片

网友:
1,本本上的耳机孔即使外观一样,有时候引脚内部排列也不一样,如果之前被人换过,最好找个一摸一样的换一下
2,再就是Hp和speaker 检测电路的问题,有图纸的话就检查起来方便了,耳机孔内有个控制脚,控制是耳机输出还是内置喇叭输出
3,在者就检查声卡和功放方面

网友:
搞好了,还插口的问题,换了一个针脚相同,但原理不同的,把原来坏的拆下来搞了一下再装上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