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坏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楼主(2010-02-20):
联想sl400 由于电源适配器电压过高,烧坏一个保险和tpc8118 mos管、仔细检查又发现一个8腿管子也击穿了 上面写着4392。 8腿接法和tcp8118一样,不知道是什么管子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像这种情况还容易坏什么东西!!!O(∩_∩)O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4392应该是个MOS管吧。

网友:
4407  mos 管都可以

网友:
普通单n沟道场管,随便找块料板就有替代的。4407是p沟道的。

网友:
至于是否烧毁其它元件,这就不敢说了,3 5伏对地阻值正常吗,取下cpu,cpu供电对地主旨是否正常。
隔离保护电路烧毁,就找直接从19伏降压的那几组供电,包括电源ic。还得注意一下充电芯片,它也有可能会坏掉。

网友:
多谢各位,新本子用了个破电源,电压高达30多伏!不知道桥会不会坏!不知道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AO4932   Asymmetric Dual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如果是A04932的话,那就是双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
给你介绍个网站可以查 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
最好查所坏元件的PDF来验证一下

网友:
就是这个我也认识上网上查看确定不了

网友:
上图是Si4392, N-Channel

网友:
楼主在网上搜一下SI4392, 很容易找到PDF资料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放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