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1942ST电源带不了负载,电源IC为LAF0001

楼主(2010-02-20):
lg-W1942ST电源带不了负载,电源IC为LAF0001,不接5V负载(不接驱动板),电压正常,一接5V就跳为0V,驱动板已确定没任何问题,因为用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试过能正常点亮屏。用FAN7601代换LAF0001电源部分有叫声,也是带不起负载,检查LAF0001周遍元件没发现有坏件,另外它的3脚接了一105电阻,是否可以改小点,请同行指点
电源

网友:
查次级滤波电容,初级电路

网友:
早就查过了,电源部分和次极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接驱动板就没电压,搞了4个小时,最后还是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