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 重启

楼主(2010-02-20):
接到一台   TCL  T51  机器  客户说动一下就重起启,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动 ,它 就重启  有时不动它 。 在XP画面它自己也要重启。开机一看   ,动了一下看到重启了  留了下来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没修好   现在又来了   不想修呀  但要做生意的嘛  修吧   我拆开一看  里面的  内存插槽有点脏   洗了一下  不行    我又补焊一   现在糟 了 ,补焊了里面的插槽现在不能用了   外面的插槽我一直没动它     现在用外面的 插槽  一样的要重启  , 郁闷了 不知道咋办了。  我想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哟 ,  北桥四周又是上了红胶的  不好搞呀    各位给下建议

网友:
肯定是bga的问题,先可好弄得下手

网友:
北桥可能空焊,你取下来重新直球

网友:
好了       *脏话*  我把北桥压了     现在是插上光驱 就重启  不插就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