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 主板一会认一会不认

楼主(2010-02-20):
WD硬盘 主板一会认一会不认是主板有问题,还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的概率大点!!

网友:
也遇到过,但是硬盘扫描,没有坏道,也没有红绿块·

网友:
wd的盘最好把跳线跳成CS模式

网友:
硬盘 拿到 别的 机子上去试试么!排除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或线也有问题的可能

网友:
你数据线换了没有  换跟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电源线换一下插头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互换,问题就清晰。

网友:
基本上判断硬盘坏

网友:
跳下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