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 关于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2-20):
有一块V星的845GV的主板
插拔USB把主板给烧了
现在主板点不亮
不知道是否是南桥挂了 南桥表面没有烧焦的痕迹 热插拔USB导致主板不开机 有其他原因吗?
南桥挂了这么可以检测出来呢?
希望高手指导一下小弟 谢谢了!~~~~
不开机

网友:
你测试一下U口看一下阻值 是否正确 有可能是供电烧了

网友:
V星以前的845好像是有这个通病,拔插USB爱烧南桥……

网友:
绝对是南桥的问题,你只要测一下U口中间两根针的对地阻值就行!
1、测量的两组对地阻值应该相同
2、数值大约在500—700左右吧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打阻值看下

网友:
不用想了,肯定是桥坏了

网友:
是南桥坏了,看下热不???????

网友:
测下阻值试试

网友:
南桥挂了,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可能主办上的5V短路了!